钻304不锈钢的加工参数?

楼主(2016-05-05):
  由于是学生,所以加工经验不足,之前加工的多数是铝材和45钢。304不锈钢接触的很少 ,这次要加工16mm的孔,深度21mm。用的是云南机床厂的VC-VMC850Le,冷却方式是油冷。用的是上工的不锈钢专用麻花钻HSS-E,直径15.2mm。之前试了一下用F12 S500的切削参数,第一个孔还没加工完,切削刃的边缘就有些烧刀的迹象了 。不知道是不是我加工参数给的不对。有没有大神出来解答一下~

网友A:
进给太慢了 多退刀 S300 F0.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给太慢了 多退刀 S300 F0.15

改了下加工方法,现在是8mm钻。然后15.2mm扩~ 昨天试了下,8mm钻头F12 S600,然后15.2mm钻F14 S280。效果还行,想问一下 这样的参数可以再往上加么。钻不锈钢的时候每转进给是不是要在0.1-0.15之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了下加工方法,现在是8mm钻。然后15.2mm扩~ 昨天试了下,8mm钻头F12 S600,然后15.2mm钻F14 S280。效果 ...

不锈钢钻得太慢容易烧钻头、要看钻头的大小、大的钻头进给可以给快一点、转速低一点。小的钻头进给慢一点、转速稍高一点、自己慢慢摸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