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折叠成型方式

楼主(2016-05-05):
我的原料是一卷类似于无纺布的膜片,宽幅是1000mm,需要得到的是一叠M型的结构,每折长500mm,而且要有7折,有7个折痕,大家有没有做过类似的机构或方式,能不能给我提供些折裁成7折M型的折叠方式~先谢谢各位小神大神啦!

网友A:
可否考虑软包电池的叠片机的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否考虑软包电池的叠片机的搞法。

大侠,说的详细点哈,作为学习着,看不明白。

网友:
上面组X轴往复机构带着Product往复运动,同时向前送料。下面有对称的压爪可实现上下及前后运动,数量为4,布局为前后左右4组。动作顺序为前左,后左,前右,后右。左边压爪压住布料后,模组向右移动并送料,然后到右极限位后右边压爪压住布料,同时左边的压爪抽出。模组再往左移动。到左边极限位后左边压爪压住布料。因是M形。故左边压爪需要移动或者增设一组压爪。建议移动。就这样周而复始即可。我写出来你未必能想通。上优库看一下。成熟设备。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可以参考码布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