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小圆锯切割不锈钢吗?

楼主(2016-05-05):
我有一个手持式的小圆锯,标称 1500W   13000 RPM,本来的用途是切木头、石材。
如果换成砂轮锯片的话,能不能切 2、3mm 厚的不锈钢板呢?
多谢!

网友:
为什么不能呢?

网友:
能切的,但是会不好用,不锈钢容易产生加工硬化,因此加工时需注意冷却。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帮助!进一步请问:201和304哪个容易切割?
304:条件屈服强度 σ0.2 (MPa)≥205
        硬度:≤187HB;           ≤90HRB;       ≤200HV

201:屈服强度:275MPa
        硬度要求(布氏硬度)HRB<183N/mm2(MPa)。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帮助!进一步请问:201和304哪个容易切割?
304:条件屈服强度 σ0.2 (MPa)≥205
        硬 ...

一般情况下,看硬度,硬度低好切。

网友:
能切,但费事,还得边切边淋水

网友:
1.1牛米的扭矩啊,砂轮直径多大?

网友:
能不能切割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一句话:不安全!能也不行!

楼主:
昨天网购了树脂切割片,试切了2mm厚的不锈钢板,一边切一边倒水,还是挺害怕的。
这是我的圆锯:1500W,13000RPM:

这是效果,有很多地方黑了,还有铁皮。对对我来说也马马虎虎可以了。

真正使我奇怪的地方是这个:

砂轮片上的 MAX SPEED: 4300m/min。怎么不是 RPM?
进一步发现:淘宝卖家是泰州的一个公司,不是砂轮片上的“英捷(郑州)磨具有限公司”。
河南的信息公示网上找不到“英捷(郑州)磨具有限公司”。
在我的追问下,淘宝卖家说是郑州 长虹磨料 公司生产的。信息公示网上倒是有长虹磨料。问题是长虹磨料为什么不标自己的名字呢?

现在心理很矛盾。一方面,不敢用。另一方面,又确实需要不锈钢板的切割能力。有时为了切一点点,就去找工厂加工,要看他们脸色,价格贵,不方便。

请大家给我支招,多谢!

网友(点评):
金钱和生命你选

网友(点评):
这个都标许用线速度,直径乘以π乘以转速就是线速度了。楼主是手持切割为啥不用角磨机呢?

网友(点评):
就是为了安全,所以不用角磨机。圆锯(云石机)总比角磨机安全些。

楼主:
感谢诸位的回复。最后决定:大部分用剪板机,少数边角用圆锯切割。

网友:
那是最大安全线速度,你换成砂轮周长算下就知道了,超过这个线速度就不安全了,

网友:
转速太高

网友:
可以,但不安全。!!& p3 q. _! [0 ~- p! 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