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依靠电机快速升降机构如何实现

楼主(2016-05-06):
有没有前辈能教一种能够快速实现升降功能,稳定,且升降时不依靠电机的机械结构,,,,,求助

网友:
一看楼上数位就不是环保人士。
如果采用环保动力的话,俺建议采用棍绳连用。

网友:
气动带链条。

网友:
气弹簧、火箭等。

网友(点评):
气缸 油缸

网友(点评):
看到火箭我乐了...

网友(点评):
金木水火土你好

网友A:
大内密探看过吗?老鼠也可以的。

网友(点评):
拿块肉,晃晃,狗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气缸加链条可以实现,亲眼见过

这个气缸、油缸的动力还是来自于电动机或者原动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升降高度从1米到2米,但是有100公斤的载重

用D63∽80的气缸(压力0.4∽0.7MPa)可实现

网友:
像叉车结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内密探看过吗?老鼠也可以的。

那要多少老鼠,多少口粮,多少维护费。

网友C:
要看升降高度后,才可确定机构(不用电机快速升降有很多方法)。

网友:
不用电机的一般气缸推动比较普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升降高度后,才可确定机构(不用电机快速升降有很多方法)。

升降高度从1米到2米,但是有100公斤的载重

网友B:
气缸加链条可以实现,亲眼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D63∽80的气缸(压力0.4∽0.7MPa)可实现

可是气缸也是依靠其他的动力啊,能不能有直接依靠人力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气缸也是依靠其他的动力啊,能不能有直接依靠人力的方法

可以参考千斤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