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孔加工

楼主(2016-05-06):
各位同行,有谁知道这个孔如何加工

网友A:
先钻再铰

网友B:
火花机上粗加工精加工小深孔,但一定要拉直,找正,分中要准确,不妨多分中几次。那个大点的孔就好加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钻再铰

钻那么正很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钻那么正很难吧?

看你用什么钻头了、

网友:
我们做的一款铝合金的,130长的孔,用的是加长钻,内孔质量一般,检查严格些就过不了了。 不过嘛,老板的意思就是凑合着搞吧,我也没办法。 客户检出来了我就严抓,检不出来就过了。 无奈啊

网友:
我也有一份图,直径3.5,最深是100MM。。这个好加工吧?

网友:
先钻  后用8MM车刀杆合金整体小车刀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火花机上粗加工精加工小深孔,但一定要拉直,找正,分中要准确,不妨多分中几次。那个大点的孔就好加工了

兄弟呀,如果量大呢,几千几万只也这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钻再铰

能钻得正吗

网友:
CNC  先钻后绞,量大上工装。

网友:
8.5先打,7.7麻花钻直接打,8H7铰刀到位。

网友:
量大就非标机,或是仪表数控车+自动送料

网友:
车床上钻,直线度能保证,83不算很深

网友C:
量大,用深孔钻床和枪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量大,用深孔钻床和枪钻。

对,深孔钻和枪钻好,完全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深孔钻和枪钻好,完全没问题。

10倍径的孔靠钻宝成2.2道的公差可能不好实现吧?

网友:
钻,插铣,铰

网友:
楼上是正解钻了以后铣刀扩空,再饺刀

网友:
好像图纸有点小错误。就是同轴度的基准标注

网友:
粗车外径平面打中心孔,钻8.5孔后钻7.9深孔,铰内孔后再精车外径!
原来公司有做过外径12内径8孔深300mm的细长轴!同心度0.1mm

网友:
先加工孔,再上芯轴,磨外圆,就可保证精度!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