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学请问你用数学怎么追求后发先至?

楼主(2016-05-06):
上题目有兴趣就娱乐下!写写过程!贴出答案提前奖励下!

网友:
哈哈,机械手追料抓取问题的数学模型。

网友(点评):
导弹拦截!

网友A:
碰撞是两个小球在x,y方向上的运动距离相同,连立两个方程解之。两个未知数,时间和角度

网友(点评):
你解出来没有,把过程贴出来看下!

网友(点评):
角度又分了两个未知数sina与cosa

网友(点评):
这个解不出

网友:
mark一下,下班回家写一写

网友(点评):
记得把过程贴上来给大伙看一下!

网友B:
sinθ=y0/60t+sin(60° )-0.5*g/60
cosθ=x0/60t +cos(60° )

y0=60*0.5*sin(60° )-g/8
x0=60*0.5*cos(60° )

联立解θ,t,然后可解X,Y

最终结果取决于g=?

g=10  θ=57.52°, t=6.676
g=9.8  θ=57.58°, t=6.908

XY值不算了。

网友(点评):
从式子的结构看你是先求的时间t,而动侠那个答案是先求角度。从计算的过程看应该说先计算角度是后发先至了!计算t呢要先组t的二元一次方程!多了些过程吧!你说呢!

网友(点评):
不,我也是先求角度啊。斜积差就把t约掉了。然后直接三角变换就能求角度。一样的啊。

网友(点评):
我是先求t的,过程多了一些,用了正余的平方和等于1消了正余弦,就可求t了!!

网友C:
设t时刻相遇,第一个物体走了t+0.5,第二个走了t,然后分解x,y速度,将路程投影到两坐标轴,解方程就是了,如果解方程遇到问题,那就是数学不过关了。

网友(点评):
建方程思路是对的,想看下你解方程的过程,可以贴上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碰撞是两个小球在x,y方向上的运动距离相同,连立两个方程解之。两个未知数,时间和角度

方程两边同时平方,用平方和等于1,化为同正弦(或同余弦)一元二次方程,解方程,求反即可。

网友(点评):
这个数学运算思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设t时刻相遇,第一个物体走了t+0.5,第二个走了t,然后分解x,y速度,将路程投影到两坐标轴,解方程就是了, ...

确实花时间解了方程,因为手机系统的原因,暂时不能上传过程,求根公式和反三角是用计算器算的,

网友:
方程组列一下,过程就不想推了,因为那速度各有两个解,就是要解4套方程,推起来太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sinθ=y0/60t+sin(60° )-0.5*g/60
cosθ=x0/60t +cos(60° )

大侠画红线部分怎么来的?

网友(点评):
明白了,0.5秒后的Y初速度是不同的!

网友(点评):
等式已经简化了。相同项的部分已经约去,也可以理解为从t=0.5时刻开始的两方向追击,即,Y向追击和X向追击。

网友:
这里有个标准答案,嘿嘿
http://classes.uleth.ca/201001/engg2060a/Assignment%20Solutions/Assign4Solutions.pdf

网友(点评):
搜索能力超一流!向你学习!

网友(点评):
动静大侠本身学术上是很高的,搜索只是解答的一种方式。在运动学上,动静大侠是我等楷模。

网友(点评):
别这么说,俺只是想知道答案是神马。。。 早上5:00被蚊子叮醒,起来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碰撞是两个小球在x,y方向上的运动距离相同,连立两个方程解之。两个未知数,时间和角度

sina和cosa怎么会是两个未知数了     sina的2次方+cosa的2次方是1啊

网友:
大侠,我这明显是二元一次方程,连三角函数方程都算不上。约t 后直接就反三角函数出角度了。大侠的一元二次是如何来的?难道要三角函数平方和为1?

网友(点评):
对三角函数平方和为1,转为t的一元二次求t。

网友:
大侠可以考虑下这种解法。

a * sinθ + b*cosθ = sqrt(a^2+b^2) * sin(A+θ).
A = arctan (b/a)

不用平方和,对于全数字解得问题,一个科学计算器就都搞定了。

网友(点评):
我就是忘了辅助角公式,才这么折腾的!结果就先求了t 你写错了吧!应该是a * sinθ + b*cosθ = sqrt(a^2+b^2) * sin(A+θ)而不是sin(A-θ)

网友(点评):
过程就好像我做了前面那个球,让你跟动侠给拦截了!哈哈

网友(点评):
感谢大驾光临!有空会精心挑选一些题目让大伙玩玩!还望你来客串一番!

网友(点评):
恩,应该是加号。你这个题里的是减号,串了。

网友:
爱国者拦截导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