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图纸里面 件1 怎么翻译?

楼主(2016-05-06):
这样翻译对吗?

网友:
没问题啊,这样很好理解啊

网友:
零件8 比例1:4,直译是这样,不过按制图来说,应该是视图8  视图比例1:4

网友(点评):
大侠,不是1:4吗?

网友:
个人认为件号直接用圆圈加阿拉伯数字表示就好,简单明了,不用翻译成英文。在零件的左上方位置标注,我单位图纸都是这样。仅供参考。

网友:
个人认为在视图的左上方用圆圈加阿拉伯数字表示件号就好,简单明了,不用翻译啊。

网友:
工件8,图例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