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solidworks这些是英文,其他地方都是中文的,能全部改成中文吗?

楼主(2016-05-06):
求各位大大们求解,能否解决此问题???

补充内容 (2016-5-20 13:31):
问题已经解决,方案见12楼

网友A:
这些英文你也看不懂

网友:
你找Solidworks 咨询吧

网友B:
前提是你确实装的是中文版的,假如大侠装的就是英文版的话,最好是卸载了再装个中文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英文你也看不懂

看着英文旁边的小图标,蒙个八九不离十吧。但是看着中文里穿插着英文。就是感觉不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提是你确实装的是中文版的,假如大侠装的就是英文版的话,最好是卸载了再装个中文版的

非常谢谢大侠的热心,可是我问的问题,不是你答的这个问题。

网友:
我的那地方是中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着英文旁边的小图标,蒙个八九不离十吧。但是看着中文里穿插着英文。就是感觉不舒服。

不用这么矫情吧?

网友C:
在程序文件里有一个语言包,好象是在简体中文里,你找一下安装一下,能不能有帮助。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是这样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程序文件里有一个语言包,好象是在简体中文里,你找一下安装一下,能不能有帮助。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是 ...

不行,谢谢你

楼主:
由网友提供的方案,经过本人实践,问题已经解决,方案如下:
1.点击“开始”“运行”,输入“regedit”后确认;
2.进入注册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Policies\Microsoft\Windows\Installer。注意如果没有Installer项,需要自己手动创建;
3.点击“编辑”菜单,新建项“DWORD(32位)值”;
4.修改名称为“RemappedElevatedProxiesPolicy”,单击“回车”确认;
5.在右侧选中RemappedElevatedProxiesPolicy,并右键单击“修改”;
6.将数值修改为1,然后修复solidworks,修复完成将项值改为0,然后重启电脑即可
                                                           ------------------------------------

网友(2018-01-16):
引用 楼主:
由网友提供的方案,经过本人实践,问题已经解决,方案如下:
1.点击“开始”“运行”,输入“regedit”后 ...

最后一步怎么修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