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棘轮机构效率的提高方法

楼主(2016-05-06):
关于棘轮机构效率的提高方法,图中 的公式怎么理解,求指教,谢谢

网友:
旋转时不能作业,一般要停止才能作业

它指的是停止时间增加了,也就是作业时间增加了

机械设计实用机构与装置图册中收录了大量的这种机构。这种机构自诞生以来,在实际应用中产生了很多改进设计,它的启停加速度不好控制。

这种机构不叫棘轮机构,它叫槽轮机构,或者马耳他机构、日内瓦机构,现在已经大量被凸轮分割器取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