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将其他形状头型的从锥形尖头里面分拣出来呢?

楼主(2016-05-06):
j就是烧烤的签子,材料是竹子的。在制造过程中会有一些削头时没削好,或者错过漏削了。

现在是靠人手分拣出来的,工作简单,但很废人工,想改成机器自动分拣的。

只留尖头,其他的不要。

有没有什么传感器是能检测出这种不同形状来的呢?请大家指点。

网友A:
你先做个圆柱分料机构,,,分料后,在料的端面附件放个接近开关,多少距离内触发的那种。你那传感器放错位点,如果没有削尖的,就会在传感器的检测范围内,,,如果削尖的就不再传感器触发范围内

网友:
或者你做两个支座在两头,,支座有曹,,,削尖的就会掉下去

网友B:
整理机+视觉+剔除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理机+视觉+剔除机构

我一直在想的也是视觉,或者是投影到一个接收屏上。不过没接触过这东西,老刀师傅能提示下关于视觉的资料吗?例如什么系统能实现这样的功能?

网友(点评):
最简单的视觉检测系统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摄像头+光源+人机界面+处理器+通讯模块+软件,万把块钱的事;网上随便搜个厂家然后请他提供资料、做点技术指导,搞机械设计的人基本一两天就能冒充专家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做个圆柱分料机构,,,分料后,在料的端面附件放个接近开关,多少距离内触发的那种。你那传感器放错位 ...

这个竹竿直径是2mm的,传感器不知道哪种适合?觉得常用的传感器很难

网友:
那就用我讲的第二种方法

网友:
用纯机械结构就可以分拣出来的。可以帮你设计。QQ2896450015

网友:
我有个办法:
输送带设置一个个同样大小的格子,间歇运动。输送带宽度比竹签的长度略小。
格子大约能放至三至四层竹签。
输送带两边布置气缸带动一种吸盘,在格子侧面推一下,把削尖了的竹签吸出来。
这种“吸盘”采用例如硅胶等软材料。使尖的竹签能够插入,而没有削尖的竹签会使吸盘变形,但不会插入。
(估计用不了多久,吸盘就被插成筛子了)
或者做成多孔结构。但是竹签的形状肯定有不一致的,比如有些有一定的变形,弯了,可能多孔板就无法吸出来。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