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型圈密封问题

楼主(2016-05-06):
气压:3MPA;
作用:气密性测试;
接头:G1/2带O型圈密封外接头;内:G1/2内丝接头

查手册G1/2内丝接口的外端倒角是120度,倒角外端最大1.05D;
接头

想请问这个1、倒角角度还有距离的确定,第一幅图;
                  2、O型圈大小?是直接有的配的还是要根据压力等级自己选?如果接头自带的话,我要的倒角要多大?

网友A:
选个合适的组合垫就可以了

楼主:
可以讲的详细一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个合适的组合垫就可以了

可以讲详细一点吗?谢谢

楼主:
你好,可以详细点吗?急啊!这个密封问题太关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可以详细点吗?急啊!这个密封问题太关键了。

fastest公司的产品,你去他们官网下载样本

网友(2016-07-04):
涨知识了

网友:
这种不得用组合垫圈吗?用o型圈的话应该不行吧

网友(2016-08-07):
O型圈大小根据你零件外径6 H1 @: `! h5 `, e
是直接有的配的,有配的五金市场有,压力等级自己选 ,倒角要我单位一般都是1到1.5

网友:
管螺纹上生料带也是可以密封的。一般接头都会带o型圈的吧

网友:
气动接头的密封,我以前一直都是用生料带绕螺纹几圈,装上就行的了;也有些接头,像楼主据说的,用O型密封圈密封,这个密封圈,大概就可以了,密封圈的公称直径约等于螺纹密封槽直径就可以了吧。

网友:
密封圈可以到就近的市场买就可以了,能下里边去就行

网友(2018-03-03):
普通胶圈,如果如图不加挡圈的话,耐压有限制的,超出后有可能被挤出。

网友(2022-04-07):
来涨涨见识

网友(2022-10-18):
需要参考你选的接头样本,里面会有具体参考尺寸,类似PARKER, EATON等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