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青霉素瓶子上的标签纸的自动化装置

楼主(2016-05-06):
有什么办法能把青霉素瓶子上的标签纸去掉,而且不留痕迹,不擦伤玻璃瓶可以做一个小小的装置,把青霉素瓶子放置其中
我正在思考,但是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
标签纸一般加热后容易去掉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啤酒瓶清洗机,一般流程应该是碱水泡或者专用的啤酒瓶清洗剂泡——热水洗——冷水洗——净水洗,网上应该可以查到资料,都是比较成熟的产品了

网友:
赞成楼上的方法

网友:
估计楼主还想使用里面的药,加热,碱水泡那药估计不能用了。如果是回收生产二次使用,新瓶成本还会低。

网友:
为什么要去掉,可不能做坏事啊

网友B:
现在瓶子那么便宜,干嘛要去掉,是不是想去掉换个名字贴上去,看上去不像是干好事的,方法有很多,但是不给你说了,希望不要干害人的事。

网友(2017-06-21):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啤酒瓶清洗机,一般流程应该是碱水泡或者专用的啤酒瓶清洗剂泡——热水洗——冷水洗——净水洗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瓶子那么便宜,干嘛要去掉,是不是想去掉换个名字贴上去,看上去不像是干好事的,方法有很多,但是不给 ...

就是该这样,最可恨的就是我们机械给不法分子做设备,来坑害大伙。

网友:
你最后弄好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