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做受力分析

楼主(2016-05-06):
1.5MM的冷轧钢板 我施加了10N的力  结构怎么就变形了

网友A:
楼主这是受力分析 右下角有屈服力的值 这个数值对应的颜色显示在零件上就是相应位置受到的力 显然都在屈服力之下 显示变形不是真正的变形  应该还有个位移显示 看那个值才是变形量
自己分析的 敬请大侠指正

网友:
做受力分析时出现这个对话框怎么办

网友:
你是不是安全系数方大了N倍,

网友:
看应力最大值665924.1远小于350,00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上角有显示比例,SW为了让你看清楚,按照一定的原则放大了显示比例,建议看一下基础教程,会有讲解。

是比例错了  到黄色了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受力分析 右下角有屈服力的值 这个数值对应的颜色显示在零件上就是相应位置受到的力 显然都在屈服 ...

恩 是比例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