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齿轮泵经常需要更换,寿命低何解

楼主(2016-05-06):
1.电机1.1KW  910转 380V的2.齿轮泵CBN314右旋花键的 额定转速2000转
3.上缸:缸径10cm   工作行程10cm
4.下缸:缸径8cm
5.工作压力:3-5MPA
目前没有冷却系统,刚TB了一个没寄到。遇到问题:
1.齿轮泵基本2个月就要换一次,压力只有3mpa。
2.发热比较严重,不过刚买了一个水冷,还在路上。
各位论坛大神,这套系统问题在哪里,为什么齿轮泵老是坏。

网友A:
乱配的液压系统,系统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乱配的液压系统,系统不匹配。

这个系统也是买来的时候就是这样的,需要改哪些地方还请指点,谢谢

网友(点评):
我对液压也是半吊子,泵的转速不要差额定转速太多,液压缸流量小,就不要太大流量泵,多的流量容易发热,有可能的话可以装个小蓄压器。用个变量叶片泵要好些

网友B:
具体坏在哪里?还有负载运行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坏在哪里?还有负载运行速度?

j就是泵的压力上不去了,最多就3.5mpa

网友C:
油不干净是齿轮泵命短的主要原因。

网友D:
LZ弄个照片出来看看,油箱多大?应该加个冷却系统好点,不过算下来电机功率小了点,比较吃力,压力达不到5MPa.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不干净是齿轮泵命短的主要原因。

油箱自己加了过滤,打了一个铁皮油箱密封。油目前看着还好。不过还是经常要换泵。谢谢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弄个照片出来看看,油箱多大?应该加个冷却系统好点,不过算下来电机功率小了点,比较吃力,压力达不到5M ...

油箱50L,应该够用。冷却刚寄到这两天装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弄个照片出来看看,油箱多大?应该加个冷却系统好点,不过算下来电机功率小了点,比较吃力,压力达不到5M ...

谢谢建议

网友E:
如果不是油泵和电机同心度有问题的话,就有可能是你的油泵质量太差。你是多少钱一个买来的?100多元钱一个的话使用寿命肯定不会长。

网友:
另外你的油箱也太小,一般至少要有系统流量的7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是油泵和电机同心度有问题的话,就有可能是你的油泵质量太差。你是多少钱一个买来的?100多元钱一个 ...

缸行程不大,所以油箱是够的。泵一只买的CBN-F314的,价格一般就在110-150一个,基本都是淮安出的,也不知道哪的泵好。

网友F:
油液温度过高,可以测测到了多少度,是不是已经超过了极限温度,温度太高,油膜厚度太薄,润滑性差,齿轮质量差些,寿命自然就短了,还有压力上不去,是不是泵内泄漏严重,内泄露也是导致齿轮泵发热的原因之一。

网友E:
缸的行程大小和油箱参数没有关系。油泵建议买合肥长源的。要300多一个但寿命肯定不止3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油液温度过高,可以测测到了多少度,是不是已经超过了极限温度,温度太高,油膜厚度太薄,润滑性差,齿轮质 ...

最近重新换泵,油泵发热不严重,电机太热,估计是电机功率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油液温度过高,可以测测到了多少度,是不是已经超过了极限温度,温度太高,油膜厚度太薄,润滑性差,齿轮质 ...

电机太热传导到泵上,估计导致泵密封失效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缸的行程大小和油箱参数没有关系。油泵建议买合肥长源的。要300多一个但寿命肯定不止3倍。

谢谢,现在手里还有几个泵,到时候再换你建议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