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材料如何加工不爆边?

楼主(2016-05-06):
这是碳纤维吗?CNC加工的时候容易爆边,在刀具选用上,及刀路策略上用什么方法比较好!或者有更适合的加工设备方法,请大家指教、、、、、、!

补充内容 (2016-5-11 21:28):
板材厚度已经是到位的,3MM!只加工外形和孔!

网友:
先铣平面,再水刀割下料

网友:
看起来像是合成石的材料。 我们之前做过一款,铣的特别慢才能保证不会崩边。 刀具跟走刀我就不清楚了,做过的师傅现在都不干了

网友:
二楼的方法很好啊,水刀什么材料都可以切割

网友:
这个激光也可以做

网友:
用我们这种夹具就可以避免崩边现象

网友:
如果加工上下大面,就用6楼的方法,如果加工侧边的窄面,上下夹合两块比较硬的板材,金属或者其他材料,浪费的废料怎么也比你这块材料省钱,是不是可以?

网友A:
如果是碳纤维就激光吧,便宜快速质量好。完爆一切加工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碳纤维就激光吧,便宜快速质量好。完爆一切加工工艺

激光价格是怎么算的,?

网友:
按周长,我们割1MM厚的铁板1块钱1米,你这个贵不到那里去,看图片好像不是很大,10秒钟应该能割一件

网友(点评):
楼主哪个地方的?一块一延米,真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