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螺栓直径计算

楼主(2016-05-06):
请教各位个问题,液压缸推力30t,我想的是均布六个10.9级螺栓紧固,按照紧螺栓连接缸体的计算小径应该是9.6,理论上来说M12X1.5就合适。
但是论坛上看见有种算法是5t*3.402*g,然后按照螺栓保证载荷选择,应该是M20;
从数据上来说,我更倾向与M20螺栓,但我又不知道M12到底是否合适,是否还应×安全系数?
又或者我计算本身有问题!!!
请教各位给予解惑!!!感谢万分!!!

网友A:
不要纠结了,M20能用就用吧,M20的螺丝跟M12价格也差不了不少,能用大的就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纠结了,M20能用就用吧,M20的螺丝跟M12价格也差不了不少,能用大的就用吧!

我不是纠结费用这个,我想要的是到底我的计算是否正确?
还是液压这块还有别的讲究?
或者说两种算法是否都对?(反正M12计算出来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M12不够

为什么不够,计算小径才不到10,选择M12理论上是合适的。
请教下该怎么计算?是否还应有未考虑到条件?比如安全系数?

补充内容 (2016-5-7 10:07):
是否计算出来还需要×2?

网友(点评):
即使不取安全系数,M12也是不够的,如果是紧的受拉螺栓,轴向拉力还要算上预紧力的,还有个拉扭合成的系数1.3

网友(点评):
1.3的系数是算了的,这样算下来才9.6,理论上肯定能行。 除非公式存在问题。

网友(点评):
预紧力你没算吧,即使算你说的9.6,重要的螺栓要取3-5倍的安全系数,一般螺栓取1.5-2倍

网友(点评):
计算时预紧力一般都要把小径计算出来才能计算预紧力,不然就只能预估。感谢你发回复, 我还是用M30的10.9级,稳妥点。

网友C:
电梯用的钢丝绳,要8~10倍安全系数才行。
楼主你这台设备要是卖给你的仇家,你就用M12的。
要是卖给你的朋友,就尽量用M20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梯用的钢丝绳,要8~10倍安全系数才行。
楼主你这台设备要是卖给你的仇家,你就用M12的。
要是卖给 ...

第一次做液压缸上的东西,不能告诉别人说不会,只能边摸索边计算,
昨天把计算结果和对方大拿沟通了下,确认了壁厚和螺栓大小计算无误,
但还是建议我选大点!!!最终我选的M30的10.9级的,这东西还是安全第一。
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2020-04-17):
不知道楼主还在不在,想问下楼主怎么确定的螺栓直径,具体公式是什么,或者去哪查给个链接什么的。提前谢谢!

网友(2023-01-06):
没看懂那个计算公式 同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