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螺丝 加弹片垫片的问题

楼主(2016-05-06):
        晚上好,今天看了一些谈论螺栓的帖子,让我想起一个问题以及我过去的理解,若是以前各位就有讨论过请给个链接让小弟看看。
        1、我们在装配锁螺丝的时候什么的情况下要增加弹片垫片。
        答:若有设备震动大,螺栓受变化力,需要增加,
        理由:降低锁付力的变化幅度( 貌似以前资料上看到的)提高螺丝寿命也防止松动
        2、什么情况下 只用垫片?
        答:锁付零件材质较软,锁付螺丝时易造成变形,用材质较硬的垫片。
        理由,垫片和零件的接触面积比螺帽和零件的接触面积大,压强教小(自己这么想的不知道对不对)
        3、沉头孔需要用弹片垫片吗?
        答 : 不知道 ,我还没见过。沉头孔出来美观点有防螺丝松动的能力吗?
        4、螺丝锁紧后都要用螺纹胶吗?
        答:最近公司内部培训,说所有螺丝都应该上螺纹胶,我个人觉的没必要。一般的螺丝锁紧后不容易松动吧?(除非震动)

网友:
我做自动机的,太原理的东西说不清,我只知道每个螺丝能上螺纹胶能加弹垫的都上,弹垫直径一般不会比相应的圆柱头内六角螺丝大,所以沉头孔也能上弹垫,除非实在空间不允许才只加胶,否则就有螺丝松动的风险,为了降低风险,反正我是不管理论上在这个地方有没有必要加弹垫和胶,一律都加.

网友:
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弹簧垫圈相对于其它几种方法,防松效果不好,但肯定会起作用,刮伤零件表面所以要配合着平垫来用

楼主:
一般非標設備 使用螺絲是不校核,可以根據經驗多佈置螺絲,或者常用螺絲是12.9級的。選用常用的幾種型號就大大的滿足要求了還校核什麽?浪費時間。但總有些關鍵的部位會讓我心存疑慮,及時再多的螺絲也無法消除這種不安,所以還是估算校核下比較好。溫故而知新。
一下針對普通螺絲 鉸制孔用螺絲暫不考慮(有光面定位的)
收穫點:
1、螺絲佈置不要超過8個以上。避免造成載荷分佈過於不均。彎矩、轉矩,螺絲靠邊緣分佈,
2、對於壓力容器連接件面邀緊密性要求較高的的重要連接。螺絲間距也很重要,有不大於7d(P≤1.5MPa)環形等距分佈
3、螺絲頭部 和 螺母 接觸的面部要太粗糙,。對於鑄件、鍛件 做凸臺和沉頭。
若承受彎矩*(傾覆力矩)要治理 F1 max<許用  F2min>0
4、螺絲性能等級
性能等級        3.6        4.6        4.8  5.6        5.8        6.8        8.8        9.8        10.9        12.9
抗拉強度極限MPA                                500        600        800        900        1000        1200
屈服極限MPA                                        480        640        720        900        1080
硬度 HBSmin                                        181        238        276        304        336
推薦材料                                                低碳鋼合金鋼、中碳鋼、
淬火并回火        中碳鋼 低、中碳合金鋼、合金鋼、淬火并回火        合金鋼、淬火并回火

5、螺絲禁錮工件后,收到工作拉力F,預緊力F0下降為F1
為了使螺絲產生作用,F1>0,具體要求如下
1)密封性要求 F1=(1.5~1.8)F
2)一般連接   工作載荷穩定 F1=(0.2~0.6)F
3)一般連接   工作載不穩定 F1=(0.6~1)F
4)地腳螺栓連接 F1≥F

6、被連接件和螺絲 受的力與變形量的比值關係Cb/(Cb+Cm),被稱為相對剛度。為了降低螺栓的受力,提高承載能力,該值要小些。
一般設計時,可根據墊片的不同使用推薦值:
金屬墊片(無墊片)0.2~0.3
皮革墊片          0.7
銅皮石棉墊片      0.8
橡膠墊片          0.9

7、螺紋牙上載荷分佈不均的現象
   實驗證明 約有1/3的載荷集中在第一圈上,第八全以後幾乎不受力。
8、擰入深度:
    根據孔的材料來定:
1)鋼或青銅 H≈d
2)鑄鐵 H≈(1.25~1.5)d
3)鋁合金 H=(1.5~2.5)d
    螺母連接段,冒出的螺紋伸出長≈(0.2~0.3)d 螺紋餘留量 >(0.3~0.5)d (靜載荷)   >0.75d(變載荷)
    螺絲軸線到邊的距離e=d+(3~6)mm
《機械設計》書P65
9 、要用螺絲桿來進行定位和承受橫向載荷的話,用H7/m6、H7/n6。
10、什麽情況下增加被連接件的剛度或增加螺絲的剛度呢?
預警力F0給定的條件下.減小螺絲剛度或增大被連接件剛度,都會引起殘餘應力F1的減小,從而降低連接的緊密性.
對於需要保持緊密連接,需要增加被連接件的剛度,採用較軟的氣缸墊片不合適,用剛度較大的金屬墊片或者密封環比較好.
也可以增加預警力F0 注意別超過[F0]

网友(点评):
这个都是复习《机械设计》上总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