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锁定突然断电机械机构如何实现

楼主(2016-05-06):
如示意图,只考虑了电机运行完复位后利用螺杆锁定电机,没有考虑突然断电的情况,虽然这个设计也能过,但是还是希望能做好,请大家多多指教,(本人还完全没有断电后电机在任意位置利用机械机构锁定电机的头绪)。{不用考虑电磁制动器,或者抱闸器,}想利用机械机构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考虑电磁制动器,或者抱闸器?机械机构必须与断电相联系,否则就达不到目地。可能电磁制动器,或者抱闸 ...

要是那样我就不会问了!~谢谢

网友A:
不用考虑电磁制动器,或者抱闸器?机械机构必须与断电相联系,否则就达不到目地。可能电磁制动器,或者抱闸器是比较简单实用的方式了,不然逻辑上就有问题。

网友:
我还是不了解你的用意,断电机械自锁有多种设计方式,不知你使用环境,技术指标

网友B:
你左右摇摆用啥驱动的? 比如蜗轮蜗杆减速机,选个减速比大点的话本身就有很强的自锁能力

网友:
楼主没有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左右摇摆用啥驱动的? 比如蜗轮蜗杆减速机,选个减速比大点的话本身就有很强的自锁能力

是用空心杯电机,微型抱闸器比较贵,老板为了节约成本,不想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