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零件同一件硬度差问题

楼主(2016-05-06):
发动机上关重零部件如曲轴、连杆螺栓等零件通常有“同一件硬度差不超过3HRC/5HRC”等要求,请教一下此要求主要是出于什么考虑,如果硬度差超差有什么影响?

网友:
尺寸较大,或长泾比较大的零件,热处理时温度有大的不均为性,会造成硬度也不均匀。

网友A:
硬度差较大的话,比如同一截面硬度差比较大,受同样拉伸的情况下,有些点(比如低硬度区域)已经产生了塑性变形,而其他点(比如高硬度区域)还在弹性阶段,这样引起的变形不同,将导致应力分布不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度差较大的话,比如同一截面硬度差比较大,受同样拉伸的情况下,有些点(比如低硬度区域)已经产生了塑性 ...

哦  说的有道理

网友:
硬度分散太大的话,就导致各个位置的强度不一致,强度最低的地方容易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