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上未注公差的尺寸 应该按照什么执行

楼主(2016-05-07):
图纸上未注公差尺寸40, 也没标明按照 GB/T1804什么级别执行,像这种情况怎么判断
未注公差尺寸是否应该明确注明按照 GB/T1804什么级别执行

网友:
为啥不直指问发图的单位?

自己空想貌似有理实则出问题要全揽,何必呢!

网友:
一般技术要求这样写:未注尺寸公差符合GB1804-m级规定,未注形位公差符合GB1184-k级规定。

网友:
也要看是什么产品,如果是航空航天的产品,其有特定标准,如:HB5800-1999 一般公差 国军标也有GJB的标准.

网友A:
结合装配图,如果是外形尺寸那估计没什么尺寸要求了,正负0.1就可以

网友(点评):
扯犊子! 40正负0.1,比精级公差还严格。

网友(点评):
0.1精度不是太高吧

网友(点评):
你还未搞懂未注公差的线性和角度的公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结合装配图,如果是外形尺寸那估计没什么尺寸要求了,正负0.1就可以

讲这些没意义,难道10m的大圆也是0.1.

网友:
图纸上不是有签名的么,直接问画图的不就好了

网友:
图纸上应该有缺省公差表格

网友:
我一般会标出:
未注尺寸公差按GB/T 1804-m
未注形位公差按GB/T 1184-K
如果拿到图纸没有这方面的要求,
要么是随便做,事后可能扯皮,
要么事先与图纸提供方问清楚。约定加工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