钉箱机冲头的加工方法?

楼主(2016-05-07):
哪位高人知道这种钉箱机冲头的加工方法?
如果用线切割机加工,有没有比较快捷的方法?

网友A:
这个铣床就可以做的吧? 如果是要求硬度的可以使用Cr12或者更高牌号的,加工完成后调质。 形位公差要求严格的可以调质后再精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铣床就可以做的吧? 如果是要求硬度的可以使用Cr12或者更高牌号的,加工完成后调质。 形位公差要求严格 ...

用线切割可以加工吗?

网友(点评):
线割的话要看零件的长度哦,太长了可能就不行了。 问题是,铣床比线割便宜啊,而且表面质量好好的多。 当然,你要用慢走丝做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线切割可以加工吗?

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