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行星齿轮减速器的设计问题

楼主(2016-05-07):
现在要设计的行星轮减速器和普通的那种不一样。。我找不到相应的设计资料,才请问一下大家。工作情况是这样的,太阳轮主动,行星架固定,内齿圈作输出,如下面那个实物图所示(别人做的,没有计算过程),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选择齿数,模数,机械设计里面写的行星轮一般都是接一个行星架出来的输出轴来设计的,但是我这个是用内齿圈作输出的。。。内齿圈带动外面的一个壳体转,转矩是80N.m,转速是15.5r/min。想请问下大家这个怎么算。。。怎么确实齿数和模数,有没有资料推荐的,我之前看的《行星轮传动设计》都没有写。。

楼主:
有人会吗。。。。

网友:
太阳轮主动,行星架固定,齿圈动。那这个行星轮就是惰轮 惰轮 惰轮

网友(2019-05-07):
建议惰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