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材料的实测弹性模量问题

楼主(2016-05-07):
我查了很多资料,都说弹性模量只与材料的成分有关,与热处理、形状等因素无关或者关系很小,而且不同的不锈钢材料弹性模量都差不多,为200GPa左右。
现在我做了一个不锈钢材料(SUS420F)的拉伸试验,热处理前测得弹性模量为90GPa左右,热处理后硬度达到HRC51左右,测得弹性模量为130GPa左右,与理论不符。
请大牛帮忙解释一下,还有一个问题是  如何提高不锈钢材料的弹性模量?

网友A:
弹性模量本来就是固定值,或基本不变,我怀疑你的测量方法。公布一下测量过程吧。

网友(点评):
这个之前有帖子说过,弹性模量不是固定的。但是不应该有那么大的偏差倒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弹性模量本来就是固定值,或基本不变,我怀疑你的测量方法。公布一下测量过程吧。

实验是用拉伸实验机做的,是个比较大的设备,2m高的样子,具体还没去拍照片,试样是直径3X250mm的棒料,而且是多次测量得出的数据

网友B:
两点需要大侠验证的。
1。测量精度有多少,这个很重要,测量精度低会产生较大的误差。
2。材料的各方向模量一致性如何?如果存在方向性,那么这个问题就相对要复杂一些

网友C:
你好,怎么确定多大的拉力是弹性变形,而非到了屈服值?测得区域越小误差越大吧。另外采用什么热处理方式?

网友D:
弹性模量与原子核的外层电子有关,除铸铁外,成分相近的金属,弹性模量几乎没有差别。

以前遇到过一个案例,测量精度对计算结果影响很大,你将你的测量方法和测量数据发上来

网友:
过程才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点需要大侠验证的。
1。测量精度有多少,这个很重要,测量精度低会产生较大的误差。
2。材料的各方向模 ...

不知道大侠说的测量精度是指什么精度,材料是各向同性的,实验过程是装夹好试样后开始机器拉伸,直到断裂,电脑得到应力应变曲线,然后根据这个曲线得到弹性模量,机器精度2%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弹性模量与原子核的外层电子有关,除铸铁外,成分相近的金属,弹性模量几乎没有差别。

以前遇到过一个案 ...

这是设备和热处理前后的曲线跟数据

楼主:
这是测量机器和热处理前后的数据和应力应变曲线,机器精度2%以内,材料是各向同性的,热处理前材料硬度是20HRC左右,热处理后硬度是51HRC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弹性模量本来就是固定值,或基本不变,我怀疑你的测量方法。公布一下测量过程吧。

已公布测量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怎么确定多大的拉力是弹性变形,而非到了屈服值?测得区域越小误差越大吧。另外采用什么热处理方式?

这些都是电脑通过应力应变曲线自动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点需要大侠验证的。
1。测量精度有多少,这个很重要,测量精度低会产生较大的误差。
2。材料的各方向模 ...

已公布测量曲线和数据

网友D:
你所说的2%的精度是指测力精度还是指位移精度?

取样点要布置在初始直线段。

根据你的图片所示的曲线,其斜率得出的是弹性系数K,要计算刚度,还需要截面积。你的试样的形状和截面是怎样的?

网友A:
应力值实验设备是怎么取得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所说的2%的精度是指测力精度还是指位移精度?

取样点要布置在初始直线段。

实验人员说的精度是机器的测量精度,我也不知道具体是哪个,截面积是用卡尺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力值实验设备是怎么取得的呀?

反正不是人工测的,应该是机器上的传感器测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所说的2%的精度是指测力精度还是指位移精度?

取样点要布置在初始直线段。

试样的长度是250mm,直径是3.5mm,

网友B:
呵呵,说几个问题。
1。类似线胀系数、弹性模量这类的数据,还是用光杠杆法要精确些。
2。看大侠的测量设备,想必也不是贴的应变片,拉力是电子测力计,变形量估计是机器本身的位移计算。
3。说方向性,就是要告诉你,先是用使用的材料绝大多数都是各向异性或者叫伪各向同性。杨模在单晶的不同方向上有很大差别,同样,一旦类似冷拔钢丝这类的带有明显方向性的情况出现,杨模的方向性也是不可忽略的。
4。像马氏体不锈钢这类,本身热处理前后组织就有很大变化,出现杨模差合情合理。加让塑性变形可能同时带来超过20%的杨模变化,以及测试时温度的影响,出现40%的差量可以理解。但是你这97,130的数据未免差得太多。所以,目测你是测试速度过快,拉伸过程中钢丝局部出现高温升,杨模自然就掉下来了。

网友D:
不清楚你的软件计算弹性模量的取样方式,取样点应分布在初始直线段,进入弧线段之后,试验会发生缩颈,截面尺寸会缩小,如果将这些区域也计算在内,会导致结果偏差很大。

做弹性模量检测,最好是用悬臂粱的方式进行,它只需要直接测量力和位移,没有中间转换,干扰因素少,误差小。

楼主:
我自己对这个设备不是很懂,我下次把你的建议给实验人员说一下,大侠你对不锈钢有研究吗,有没有刚度很大的材料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清楚你的软件计算弹性模量的取样方式,取样点应分布在初始直线段,进入弧线段之后,试验会发生缩颈,截面 ...

我自己对这个设备不是很懂,我下次把你的建议给实验人员说一下,大侠你对不锈钢有研究吗,有没有刚度很大的材料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说几个问题。
1。类似线胀系数、弹性模量这类的数据,还是用光杠杆法要精确些。
2。看大侠的测量设 ...

我自己对这个设备不是很懂,我下次把你的建议给实验人员说一下,大侠你对不锈钢有研究吗,有没有刚度很大的材料推荐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自己对这个设备不是很懂,我下次把你的建议给实验人员说一下,大侠你对不锈钢有研究吗,有没有刚度很大 ...

我对不锈钢没什么研究

不锈钢的弹性模量大致在200GPa。

比它更高的有:
钨 400GPa
碳化硅 450GPa
碳化钨 450~650GPa
钻石 1000~1200GPa
碳纤维 230~430GPa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对不锈钢没什么研究

不锈钢的弹性模量大致在200GPa。

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