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油密封方式

楼主(2016-05-07):
现在 我们需要从内圆孔里面的两个小孔注油油压1MPA最大,我想采用丁晴橡胶什么制作一个小于内径的圆柱,靠气缸侧向推,贴死内圆表面,靠的是橡胶自身的软变形来密封。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这种方式可行吗,不行的话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式,请赐教,,谢谢

网友A:
求教里面的油槽是怎么画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教里面的油槽是怎么画出来的

不好意思···这是客户的图,我也没有研究这油槽怎么画出来的

网友:
油槽是在圆柱面上覆压出来,再倒了个圆角

网友:
说实话不懂你在说什么,仅仅为了密封而加个气缸去挤压?!对你这机构不是很理解,我觉得密封圈这东西最好由它自身的预紧力进行挤压,不易过大,只要确保相互接触就行,提高密封圈的表面粗糙度;密封圈可以考虑借鉴用类似FESTO气缸中的Z型密封圈,由内微油压产生密封圈的紧密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