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的行星齿轮,根切的齿轮也能用吗?

楼主(2016-05-07):
这个是某个公司产品的齿轮示意图,产品已经生产了。关于这个齿轮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大家:
根据齿轮的参数,
可以算出第一与第二个齿轮的最小变位系数应该是X=0.47.
而实际上公司的产品设计的是X=0.2.这样导致第一个齿轮与第二个齿轮会产生根切,,
那么我想请问一个各位专家们:
1.根切的齿轮对齿轮的强度有影响,那么根切齿轮的传动能够在实际的产品中应用吗?如果能用,对其他方面有什么其他的影响?
2.根切的齿轮传动对噪音是不是有影响,会增加它的噪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尼龙的,模塑齿轮,为什么还要有根切?

虽然是塑胶齿轮,但是设计齿轮系统的时候由于空间限制,齿数很少,只有9个,而一般避免根切的齿轮最少齿数是17个。

网友(点评):
你确定那部分参与啮合吗?

网友(点评):
9个不少,做过6个的模数还是46.86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虽然是塑胶齿轮,但是设计齿轮系统的时候由于空间限制,齿数很少,只有9个,而一般避免根切的齿轮最少齿 ...

那我就不是很确定了。。。从齿顶圆到基圆部分的渐开线齿形都参与啮合吧

补充内容 (2016-5-9 23:18):
书上说的是从da到df的一段。。但是从渐开线原理来说,db到df的一段不是剪开线,应该是参与啮合的,所以个人认为啮合端是从da到db的

网友(点评):
不是基圆,参与啮合段是dnf 到dna

网友B:
这么小的塑胶齿轮,用线切割就可以了,不存在根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小的塑胶齿轮,用线切割就可以了,不存在根切。

效率太低了,这个要批量生产。。就算线割处这样的标准齿,恐怕在传动的时候在根切处与另一个齿轮发生干涉而产生很大的噪音等问题了

网友C:
根切也是可以传动的,武汉理工玩的点线啮合传动,就是故意根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切也是可以传动的,武汉理工玩的点线啮合传动,就是故意根切

好厉害 。。能不能说的具体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厉害 。。能不能说的具体点

这种传动形式,齿轮的切齿轮深度和中心距安装的误差不影响传动和强度。

楼主:
引用 楼主:
虽然是塑胶齿轮,但是设计齿轮系统的时候由于空间限制,齿数很少,只有9个,而一般避免根切的齿轮最少齿 ...

6个齿轮,46.86的能做出来是因为模数大。

网友(2019-05-07):
噪音肯定有,是否可以回归到常规模数的齿轮上?

网友:
采用挖根设计

网友:
航空发动机减速器上少于17个齿的齿轮大把,只是加工难度大点,一般用挖根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