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鼠标右键下拉菜单的命令可以自定义显示吗?

楼主(2016-05-07):
我在使用sw的时候,经常要点击右键,在点选择命令.但点击鼠标右键的时候,出来很长的一条,这些命令可以
自定义显示吗?怎么设置?感觉这些命令没什么用,但是又妨碍我点击上面的选择命令了!

网友(点评):
我试试哈!

网友:
哥,你把快捷菜单往下拉,不就有个自定义吗

网友(2021-06-17):
下面图片中是在solidworks里鼠标右键弹出的菜单,请教一下,怎么把这个弹出菜单里的圆角、倒角给去掉?

网友:
2018是在右击后下面的“自定义菜单中”去掉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