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管子怎么加好一些!

楼主(2016-05-07):
一个客户说要加一批这样的管子。请问一下怎么加工好一些。用什么工艺好一些。

是散热用的!

网友A:
材质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材质是什么?

应该是Q235的冷拉管。

网友B:
旋转跳跃我闭着眼。

网友(点评):
此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旋转跳跃我闭着眼。

谢谢!帮大忙了。一会儿告诉朋友这样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