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工件如何振动时效?

楼主(2016-05-07):
比如一个煤气罐大小的压力容器,或者一个棒球棒大小的焊接的法兰柱。。。那种振动器没法用啊。

用热时效吗?
如图所示的振动器,一个家用煤气罐大小的容器的话用这个太大了吧。
又比如这个轴,假设长300mm,受很大的离心力,轴和法兰的焊缝是不是需要去应力,用何种方法去应力?

网友:
来张示意图。

网友:
工件尺寸大,无法放进炉子里时,才会用所谓的振动时效,这种时效处理效果差

你小尺寸工件就不要凑热闹了

网友(点评):
原来如此,我看网上介绍说振动时效完爆热时效,差点误入歧途啊。

网友:
超声波冲击,对于焊缝的应力释放很好

网友(2018-10-27):
振动时效可以批量进行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