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齿轮在使用过程中会出现打齿或者齿根断裂的可能么?

楼主(2016-05-07):
我们公司是生产大型转盘轴承的,给客户提供了一套外齿的转盘轴承,齿参数:m=12,z=131,x=-0.5,另外给客户提供了一套配套的小齿轮,小齿轮参数:m=12,z=13,x=-0.5。小齿轮是外协的,外协厂家用的是滚齿,结果出现了根切。现在客户提出了两个问题:1)大小齿轮啮合区域太小,在转动时会出现因齿面磨损而导致打齿的现象;2)齿根太瘦,有可能出现断齿情况。我们的质保期是1年,我想问问各位大神,这个小齿轮会不会出现客户担心的问题?

网友A:
齿面质量差,刀痕太明显了

网友(点评):
齿数少模数大 齿根过渡曲线滚刀包络次数少 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面质量差,刀痕太明显了

恩,确实。

网友B:
齿面磨损:齿轮啮合传动时,两渐开线齿廓之间存在相对滑动,在载荷作用下,齿面间的灰尘,硬屑粒会引起齿面磨损。和你第一种现象没有   必然联系。
               齿根太瘦,有可能出断齿。有实力的话,给客户一套计算数据,证明你这是合理的,如果给不出,那么就把齿根加厚。

网友C:
这是谁设计的?还不把他屁股打烂?

网友(点评):
重合度估计都没算,更别说校核完全强度了

网友(点评):
挖根敢挖这么狠,楼主也是人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谁设计的?还不把他屁股打烂?

我设计的,客户提供的参数,外协的时候没说清楚,结果外协厂家用滚齿机干的,出现了根切。
如果铣齿的话,应该是这样的,就不会根切了。

网友(点评):
哥们,你想当然了。干成这,还不憋死你。。。

网友(点评):
干成实物那样,起码还能转起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设计的,客户提供的参数,外协的时候没说清楚,结果外协厂家用滚齿机干的,出现了根切。
如果铣齿的 ...

给老板说,老板说,没事儿的,让客户用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面磨损:齿轮啮合传动时,两渐开线齿廓之间存在相对滑动,在载荷作用下,齿面间的灰尘,硬屑粒会引起齿面 ...

恩,说的对,公司没实力,算不了

网友:
心真大,这两天各位大神都跟齿轮干上了

网友:
你的变位系数怎么给的?

网友:
使用工况怎么样,载荷,转速,润滑,温度等都说说

网友(2016-07-10):
如果盘齿是设计过的,通过图片对比,小齿轮的齿根厚度比大齿轮的要小将近一半,另外齿根粗糙度也很差。我觉得很有问题。

网友(2016-09-02):
齿数少,还是负变位,呵呵

网友:
没法说啊!直齿轮17个齿是个界限。16个齿i问题不大。再少了,不给正变位,就会根切!(展成)。何况给的负变位!
那个图是咋画出来的?实际根切比画的严重的多!

网友:
这小齿轮太危险了。

网友:
怎么能设计成这样?也太——

网友:
小齿轮齿形压根就不是国标的。。。。。

网友:
小齿轮改为12齿就不根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