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问题-可能不会很难,但是对于我们新手有很多东西都是不知道的。

楼主(2016-05-07):
可能问题并不复杂以至于可以用来给大神作为考题。
但是对于我来说确实解决不了。
这两个零件一内一外配合使用,要求两个零件套起来没有间隙,当然间隙不是绝对的没有。扣合后能够自由回转。
这两个零件也不只是钣金成型,可能会用到焊接和热处理等工艺过程,但是我的理解是对于很大部分的加工件,我们很难去界定其属于某一个范围,也不会说只是由一个工艺过程就实现。
总的来说我发图纸给外协,外协加工符合要求的产品。
材料是304不锈钢
公差:图纸标注没有小数的+/-0.5mm, 图纸标注1位小数点+/- 0.1 图纸标注两位小数点 +/- 0.02
我不确定问题的难度。不过无所谓了,但求大神不要不屑于这类简单问题。
谢谢!

问题是需要合理的工艺过程
限制条件是小批量。

网友(点评):
这样应该就不用下载附件了。

网友(点评):
标注的字体忒小,看得费劲。

网友:
首先设计能否优化,减少转动的时候,减少接触面,也就是减少了摩擦面积,然后,控制公差,如果钣金件,建议间隙最小公差控制在0.5,最大控制到1mm,估计加工的时候,焊接变形等,问题会比较多,最好让钣金厂做工装,否则很难转动灵活。

网友A:
两张图纸的圆锥体没明确标示出接缝线,要整体或钣金卷制?其工艺不同加工成本差异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张图纸的圆锥体没明确标示出接缝线,要整体或钣金卷制?其工艺不同加工成本差异大

没有缝

网友(点评):
楼主预计用啥工艺完成圆锥体

网友(点评):
我只要产品啊。

网友(2016-08-11):
高级,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