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画图求助

楼主(2016-05-07):
看到一大侠发的帖子,发现这个模型不会画,里面的油槽用什么办法能画出来

网友:
这样差不多了大概就是建立一个基准面,画草图,使用包覆命令到曲面上。 然后~倒圆角

网友A:
我觉得是用投影曲线画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用投影曲线画出来的。

多谢!又学了一招!

网友B:
投影吧,曲线投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投影吧,曲线投影

然后扫描切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然后扫描切除?

可以吧!你试试看

网友:
学了一招

网友:
画草图浮雕加圆角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
投影曲线扫描

网友:
我觉得还可以用分割线来作图,分割好抽取曲面加厚倒角再做布尔运算。可能有些繁琐,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