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一个装配体进行分析

楼主(2016-05-07):
最近在思考如何对一个装配体进行有限元分析,是3D建模好了直接导入到ANSYS中分析吗?螺栓连接处怎么处理啊,有大侠知道吗?

网友(点评):
请大侠指点

网友:
所谓‘外界模型法’,

一台360吨的车,模型装配以后,有一个‘路面匹配’,匹配数据有了,你按那个模型加载,所谓‘虚拟试验准则’,这个有规矩的,

相当于把你的‘试验体’悬空起来,这样,外载荷就加上了,通过外载荷,把受力‘传递上来’,就是力是如何由车轮,悬挂,传到车体的,

最初在车体哪个部分,再怎么传递出去的,

外载荷,传递过程,就牵扯‘联结体系’,力由螺栓传递给下一个层次,能传递多少?最大是多少,就玩这个面,

假如传递不出去了,就翻回来出来这个‘联结体’,依次类推,

我大概25岁,开始玩这个,几年以后跟红毛玩,人家比俺玩的好,哈哈,这是现实,

大虾你好好玩,玩到俺说的这个程度,到北京来,随便踹哪个设计院都随便,哈哈,你随口开薪酬加码,俺保证没人敢还价,阿哈哈,

网友(点评):
呵呵 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点评):
大侠这个不就是数值模拟技术啊?

网友(点评):
大侠,多说说有关有有限元分析的具体例子

网友(点评):
是否可以把装配体按照多体动力学的方法来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