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轮车可以做成单轮驱动吗

楼主(2016-05-07):
如题
目前的三轮车,电动的,化学动力的,前单轮后两轮,前两轮后单轮的
都是双轮驱动,单轮导向
有没有可能做成单轮驱动导向,剩下的两轮只起支撑作用
对于机动车辆,从未涉足,偶发脑洞
如果这样,就可以省掉一个差速器,但目前好像没看到这样的结构
那么这种单轮驱动的结构是有什么弊端吗

以上表达不清楚,加几句
我的意思是前面双轮并排,后面一个轮子作为动力输出,并且前面俩轮子之间要离得远一些

网友A:
单轮驱动还能省差动器?如果前两单后双结构,改成前轮驱动,怎么省差动器,转弯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轮驱动还能省差动器?如果前两单后双结构,改成前轮驱动,怎么省差动器,转弯怎么办?

itank前三轮电动车
你可以百度一下这几个字,先前在社区里面有帖子介绍过
我一开始也是忘了
我说的意思是前面两个轮子  ,后面一个轮子 , 后面的轮子是动力轮
但是我设想的是前面俩轮子间距比较宽
我开头提到的那个“itank前三轮电动车”前面俩轮子靠的很近

网友(点评):
哦,我第一方应就是六楼的那种三轮车。itank好像恁大侠是个专业人士。

网友:
话说人力三轮车就是单轮驱动。

网友:
可以后轮单驱或前轮单驱

网友:
这种三轮车是单轮驱动的。

网友:
菜鸟慢飞!得看你的三轮是干啥用

网友:
东北有一种倒骑驴你可以搜一下

网友:
倒三轮都是后轮单独驱动的,避免了差速器的使用,简化了传动结构。

网友:
双轮前置前驱,考虑通过性和操纵性,肯定需要差速器,而且,双轮前置导向肯定不如单轮,再有,在车子加速过程,中心后移,后轮正压力大,磨损严重,可定双轮后置方案更优

网友(点评):
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