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主轴转速的传感器。

楼主(2016-05-07):
求助各位,用那种传感器测主轴的转速,霍尔传感器可以吗?

网友A:
接近开关都可以,编码器也行   看你精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近开关都可以,编码器也行   看你精度了。.

那测量转角呢?我做的是蜗轮蜗杆传动,为了测量传动精度,所以要测量蜗杆和蜗轮的转角,这可以用那种传感器?谢谢了。

网友:
我们公司有一款表 专门测转速的 可测到99999转每分钟

网友:
如果精度可以的话,编码器就可以。涡轮轴上装一个,蜗杆轴上装一个,计算两个编码器检测到的信号差,换算成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