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看下计算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16-05-07):
图片仅作参考。
G=100kg
r=360mm
120RPM

f=a*m=579503
m=100000/9.8
a=v2/r=(2*3.14*0.36*2)2/0.36

TR的带座轴承UKFS313  动载荷93860   静载荷60500

这么算的话用这样的两个是肯定不行了?还是上面的计算有错误。

尤其转到下面的时候。

网友:
单位有问题,质量单位是千克吧,半径360mm也明显不对,问题多多

网友:
这个。。。半径只有360mm?
另外 你的G单位KG就已经是质量了,可你下面m还除个9.8是干嘛。。。。
还有,你的v怎么算的,v=w*r,角速度w跟转速n的换算应该是w=3.14n/30,你的整个式子里都没有出现120rpm这个数据,公式肯定是用错了

网友(点评):
我把质量搞错了 呵呵,我只是用这个图做个比方,不是摩天轮,因为是120RPM所以每秒两圈。

网友:
这个。。。半径只有360mm?
另外 你的G单位KG就已经是质量了,可你下面m还除个9.8是干嘛。。。。

网速差。。。连着刷了两楼

网友:
100Kg那个也是摩天轮那样均布?有多少个?想算啥?

网友:
半米都不到,那是摩天轮,你家自行车轮吧

网友:
向心力f=ma=100*(2*3.14*0.36*2)2/0.36=100*56.79=5679N.
对吗?

网友:
是玩具摩天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