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模具请教

楼主(2016-05-07):
讨教各位大侠,如图产品,如果材料选择Q235 100X50X50,板厚2.0   模具寿命 5万模次 ,模具各大部件 都可选择什么材料,总造价大概在什么范围。真心不懂请教各位了

网友A:
这个是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铝吗

Q235不写着呢吗?

网友B:
你要放一件对比物在一起,譬如打火机,或手机之类的东西,让人比较一下大小,才能答复你.

网友(点评):
不是给了板厚和大概轮廓尺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放一件对比物在一起,譬如打火机,或手机之类的东西,让人比较一下大小,才能答复你.

100X50X50

网友:
冲裁和成型模都需要吗?需要复合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放一件对比物在一起,譬如打火机,或手机之类的东西,让人比较一下大小,才能答复你.

2毫米的板材,大小看的出来的

网友:
多给个展开尺寸才好报价  按单序模具报价   OP10冲孔落料  OP20  折弯       凸凹模及折弯镶块可以用Cr12MoV   其余45#

网友:
如果有一台100T的冲床的话,一套落料冲孔复合模,再有一台40T的冲床做为成形弯曲,一套弯曲成型模.
两套模具造价在1W左右,就一切搞定.

网友C:
一般拉伸件多用优质碳素结构钢,Q235拉伸性能不好,拉伸折弯容易裂,不宜选择,冲压模具一般选用Cr12作为模具材料,你的这个冲压件有两种方法:第一种,落片和冲孔一套模具,折弯一套模具,模具费应该便宜点,但是干活可能慢效率低;第二种,用三套模具,落片一套,冲孔一套,折弯一套,生产效率要高。第一种应该4千左右,第二种,大概五千,具体多少还是咨询模具厂吧。如果自己能够开模具的话,三千足够。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拉伸件多用优质碳素结构钢,Q235拉伸性能不好,拉伸折弯容易裂,不宜选择,冲压模具一般选用Cr12作为模 ...

非常感谢,不懂技术的采购伤不起啊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

网友:
冲裁和成型分开的话成本要低点,成本在二千五到三千五左右。(每个厂家价格不定)
复合型的话成本就要高了,本人没做过价格也就不评论了。
冲头用Cr12就行,其它的用A3板就行了!
以上是个人经验,仅做参考!

网友(2018-01-02):
一套级进模,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