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深孔精加工刀具!!!!

楼主(2016-05-07):
如题,材料2Cr13   直径75mm   长度400mm   内控40mm(+0~0.025)光洁度1.6   请各位大神推荐合理的精加工刀具 ,现有机床CA6150和CW6163C   .之前尝试40mm四刃锥柄立铣刀铰孔 光洁度是够了只是内孔+0.1了     严重超差!!!    请各位帮帮忙   小弟在此抱拳了

楼主:
没有人在吗?

网友:
可以尝试深孔滚压。

网友:
你可以试试把铰刀磨细一点

网友:
用直柄四刃铣刀,做一个套夹直柄,柄与套间隙0.10左右,柄中部磨一槽,套侧螺钉固定不压紧,这种加工方式叫浮动绞,可达到较高的精度。

网友:
钻完之后绗磨,或浮动镗。

网友:
铣刀铰孔?为什么?

网友:
铣刀肯定不行的。用镗刀或者铰刀。

网友:
铰刀是可以保证的。先用偏摆仪打一下刀的跳动,一般铰刀跳动在5个u以内就没问题。再把刀装到床子上打跳动看是不设备的跳动大。

网友:
用铰刀,或者粗加工后用金刚石研磨铰刀,这样效果会好一些应该

网友(2017-04-01):
浮动镗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