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纸箱吸取

楼主(2016-05-07):
最近有个项目在设计纸箱吸取装置,用于纸箱的码垛。
纸箱长380mm,宽250mm,重量20kg。
目前打算用六个直径60的吸盘吸取纸箱,一排3个,共两排,已做测试可行。
现在在设计吸盘金具固定装置,希望吸盘可以XY方向可以调节,来适用以后不同尺寸的纸箱。

请问有大侠能给我些主意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标准的东西还求。发的东西都不看。都是想别人塞到嘴里来。

给个链接呗
真是看了没找到!

网友B:
我做过吸主板的手抓,我是这样做的,开一个直线槽孔固定真空吸盘,吸盘只能在直线槽移动调节,用不着做成X轴Y轴都能调的,xi这样一个简单的东西就复杂了!

网友C:
六个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吸主板的手抓,我是这样做的,开一个直线槽孔固定真空吸盘,吸盘只能在直线槽移动调节,用不着做成X ...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六个不够

够了

网友D:
铝型材框架,带腰孔支架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铝型材框架,带腰孔支架

可否上照片看看?

网友(点评):
连这个都要图片????

网友(点评):
@Cavalier_Ricky少废话,发一个我参考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六个不够

60的

网友(2016-09-08):
多种箱子需要码垛的话,可以考虑用吸具或者多个吸盘(单独控制或配真空阀),看图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