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速阀也改变了压力???(经验分享)

楼主(2016-05-07):
看到別人調節流閥(他們稱為調速閥時)流量和壓力都減小了,不明白怎么压力会改变呢?我想到了所谓额科學解釋。如下

節流閥和單向節流閥 在氣路液路中應用原理類似。

先說幾個事實1)一般節流閥都是通過控制氣流面積的大小來控制流量(公司的一般用通過螺絲擰入擰出改變螺絲下端擋住氣孔的大小)。
             2)減壓閥控制出口壓力的本質也是通過控制出口流量來控制的(無非就是節流閥+彈簧+受力平衡原理)
             3)流量一定,起初入口壓力變大,出口壓力也變大(不成線性關係,類似多次方比例關係),最後無論入口壓增大多少,出口壓力不變。
             4)入口流量過小減壓閥出口壓力也只能在一定小範圍內調動。
考慮問題注意條件,系統可分為兩個階段,即氣流動階段和穩定階段。
氣流動階段:節流閥有壓力損失,出口壓力會變低
穩定階段(不沖氣、氣體無流動):進出口壓力當然相等
所以一般說節流閥改變流量大小而不改變壓力,中“不改變壓力”應該是指穩定吧。

各位 我说的可对?

楼主:
以上事实在我设计的机台上我花时间验证过。

网友A:
谁说节流阀就一定只改变流量不改变压力呀!节流阀一调,气缸速度是不是变了?速度为啥变了?活塞受的合力大小变了吧?合力都变了,压力能不变么,压力不变速度能变么?一辆车行驶着,不加油门能提速?一辆车提速的了能不加过油门?实际上,系统中,宏观来看,压力是由负载所决定的,速度影响了流量。压力和流量不能分来开讨论,想仔细了解可以去看看液压建模,压力和流量是有内在联系的,它们相互影响,又共同决定了物体的运动状态。不过要注意,气路系统和液压系统所不同的是,气源一般是压力稳定输出,而液压源则是流量稳定输出。至于减压阀会不会影响流量,答案是肯定的。压力正比于流量导数的积分量,其实你确实悟出了些许!牛逼。

网友B:
1. 节流阀,是调节和控制阀内开口的大小直接限制流体通过的流量达到节流的目的。由于是强制受阻节流,所以节流前后会产生较大的压力差,受控流体的压力损失比较大,也就是说节流后的压力会减小。
2. 调速阀,是在节流阀节流原理的基础上,又在阀门内部结构上增设了一套压力补偿装置,改善的节流后压力损失大的现象,使节流后流体的压力基本上等同于节流前的压力,并且减少流体的发热。
  以上来自百度。
一般普通气缸调速度,都接的是节流阀吧

网友: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9123----论坛旧贴
里面有一句:正由于气体流动,节流阀才存在压力差,由于压力差才有调速阀出现
http://www.docin.com/p-1009641219.html---节流阀的结构及流量特性分析

网友:
如楼主所说,是稳定后,压力与节流前相同。

网友A:
调速阀是节流阀串联定差减压阀,使节流阀进出口压力差保持恒定,不受负载变化的影响,是流量单独由节流阀阀口大小决定。也就是负载的变化不会影响到调速的效果。压力由负载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节流阀,是调节和控制阀内开口的大小直接限制流体通过的流量达到节流的目的。由于是强制受阻节流,所以 ...

我说的调速阀 就是一个小的节流阀 常用接在气缸的进出气管上。因为我没法附图 不知道你理不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说节流阀就一定只改变流量不改变压力呀!节流阀一调,气缸速度是不是变了?速度为啥变了?活塞受的合力大 ...

”气源一般是压力稳定输出,而液压源则是流量稳定输出“ 目前还设计过液压系统 第一次知道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速阀是节流阀串联定差减压阀,使节流阀进出口压力差保持恒定,不受负载变化的影响,是流量单独由节流阀阀 ...

你说的这种调速阀 我还没用过,因为气源之后就是三联件和减压阀,直接串联一个节流阀就可以起到调速的作用,因此我们称这个的节流阀为调速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调速阀 就是一个小的节流阀 常用接在气缸的进出气管上。因为我没法附图 不知道你理不理解

液压元件调速阀,跟你说的气动元件,所谓的”调速阀”不是一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调速阀 就是一个小的节流阀 常用接在气缸的进出气管上。因为我没法附图 不知道你理不理解

节流阀就是节流阀,没有压力补偿的。如果压力损失可以忽略,一次侧二次侧压力就大概相等了。。。。。。进、出口节流调速,旁路节流调速,但阀口开度,气体流量,压力损失跑不了。

网友C:
分不清节流阀,调速阀,他们到底有什么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不清节流阀,调速阀,他们到底有什么不同

上面仁兄的图片展现的就是节流阀(改变流量用),用在调整速度的地方就叫调速阀

网友:
哎呀,气动里面没有调速阀,调速阀是液压系统用的,当然液压系统里也有节流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种调速阀 我还没用过,因为气源之后就是三联件和减压阀,直接串联一个节流阀就可以起到调速的作 ...

气动里面没有调速阀,只有单纯节流阀,没有压力补偿功能的节流阀即调速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