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如何将倒角C1标注在指引线的正上方

楼主(2016-05-07):
求高手指点,如何将倒角C1标注在指引线的正上方

网友:
定义一个属性块就可以,或者安装插件

网友A:
什么软件?SW?cad?

网友:
这是CAD  好像在属性里可以设置。

网友:
多重引线管理  可以设置

网友B:
请查看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软件?SW?cad?

CAD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查看下图:

谢谢你的指导,这种方法我试过还是不行,就是标注一个倒角,让C1这个文字平行于那条斜线

网友(点评):
那我就不知道了!奉劝一句,不要纠结这个小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