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的切削液怎样选用?

楼主(2016-05-07):
请教机械加工中的切削液的选用和品牌。

网友:
一桶巴索打天下。

网友(2016-09-01):
华阳恩赛。国内龙头品牌,电联18206359299

网友:
切削液的选用看你加工的材料彡,不同的材料切削液也不同 ,比如加工铝合金的时候就比较适合采用煤油。还有就是加工阶段不同,切削液也不同,粗加工的时候切削热较大,这个时候应该采用以冷却为主的水溶性切削液。当精加工的时候主要是保证尺寸、形状、Ra,这个时候采用以润滑为主油溶性切削液。

网友:
我们车床,加工中心用的都是水溶性乳化液,铸件,钢件和铝件用的都是用的同一种泰利德的切削液。除了因零件不同浓度不同有区别以外,别的没啥区别。

网友(2018-03-26):
其实品牌什么的都不关键,关键的是你自己用着爽就行了啊。。。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牌子太多了,包括一些不知名的小牌子,不见得就比大牌子差。。我用的切削液九块钱一公斤的。。。有些人用的二十多一公斤的。。。我也没看出来我加工出来的工件哪里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