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蜗轮

楼主(2016-05-07):
这是我们厂的一份图纸,加工出来的零件齿顶圆比图纸小,并且齿顶被削得非常尖
望高手帮忙分析下是怎么回事
另外图纸上的尺寸与标准不符也请高手分析下优劣

网友:
铣齿刀径选大了去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A:
这个工件应该不是楼主自己工厂制作,而且似乎是用齿轮片铣刀和分度头做出来的。
不然,一看图纸和刀具就该明白。
图纸标注了蜗杆模数3、节圆直径36,那么,加上齿顶间隙(3*0.25=0.75),滚齿刀外径应该是43.5。
应该用滚齿法制作蜗轮,而所用滚齿刀必须按蜗杆参数制作。用普通的齿轮滚齿刀滚蜗轮或用片铣刀做涡轮,刀具直径远大于应该的数值,就会出现图片上的样子。不过滚齿得到的齿槽是螺旋面,片铣刀则是直槽面。
严格说,做出来的东西是废品。传递要求不高的运动马马虎虎,传递动力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工件应该不是楼主自己工厂制作,而且似乎是用齿轮片铣刀和分度头做出来的。
不然,一看图纸和刀具就该 ...

老先生说的对,这件是外协做的
我还有一个疑问想请教一下老先生,我查了下手册,按标准  齿顶圆直径应该小于等于72,本图纸给得是不到79,加工出来的实际尺寸大概75左右,我一直没想明白 加大了齿顶圆直径对传动有什么影响

网友(点评):
基本概念不清楚,你说的齿顶圆在图纸上应该是65.823那个。78多的是蜗轮外圆。蜗轮外圆的大小你已经知道。这个外圆不与任何工件相配合,大一点小一点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