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编程问题

楼主(2016-05-07):
  用挖槽开粗,发现第二第三个图的直面,与曲面相接的部分(第三图)余量少,直面下部分余量多,参数没问题,设置0.08的余量,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当初是选学,都没好好学习

网友A:
检查一下几何体,看一下面是不是自相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几何体,看一下面是不是自相交

  是图形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