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压力和密度的计算

楼主(2016-05-08):
1,油缸内径180MM  压强14Mpa ,把铝屑压成长方体。
长方体,长250mm,宽200mm,高50mm   ,长方形面积=250x200=50000平方毫米=0.05平方米
公式:压力=压强X面积   14Mpa=14000000pa
所以: 压力=14000000pa X 0.05平方米=700000牛
(按1牛=0.1公斤算)700000牛 x0.1=70000公斤=70吨
因此:用14Mpa的油缸 把铝屑压成,长250mm,宽200mm,高50mm 的长方体 需要70吨的压力!

请问各位 我算的压力是不是对的。。。

2,再求 上面长方体铝块的密度
公式:密度=质量\体积 (这个质量是不是 大约等于上面算的 70吨的压力,因为压力和重力平衡时F=G)
质量(Kg)=70000千克(公斤)=70000千克
体积(m3)=250x200x50=3500000mm3=0.0035m3
所以 :   密度(kg/m3)=质量(Kg)\体积(m3)=70000\0.0035=20000000kg/m3

请问各位 我算的密度是不是对的。。。

网友A:
14Mpa的压力是作用在180mm的油压缸上的,油压缸输出的力再作用在长方体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Mpa的压力是作用在180mm的油压缸上的,油压缸输出的力再作用在长方体上。

请问!这个油缸的输出力是怎么算的!

网友(点评):
油缸的面积乘压力是油缸的输出力

网友B:
感觉第二点计算铝块的密度方法不对吧,铝块密度=要你加进去铝屑的总质量/长方体的体积吧,再有,材料的密度与材料形状没关系

网友C:
我晕,密度要用工件的质量,也就是铝屑的总质量除以体积啊,你这用压力换算的公斤数来算是什么意思

网友C:
而且为啥要在长方体最大的面上去压,在200*50那个面加压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第二点计算铝块的密度方法不对吧,铝块密度=要你加进去铝屑的总质量/长方体的体积吧,再有,材料的密度 ...

加入 这长方体密度是1.9kg\m3  那么 质量就应该是 1.9kg\m3x0.0035m3=0.00665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晕,密度要用工件的质量,也就是铝屑的总质量除以体积啊,你这用压力换算的公斤数来算是什么意思

额是哦,,,
如果 这长方体密度是1.9kg\m3  那么 质量就应该是 1.9kg\m3x0.0035m3=0.00665咯?这个0.00665Kg\m3??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而且为啥要在长方体最大的面上去压,在200*50那个面加压不是更好

要求 最大面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入 这长方体密度是1.9kg\m3  那么 质量就应该是 1.9kg\m3x0.0035m3=0.00665咯?

对,但你确定密度只有1.9kg/m^3而不是1.9*10^3kg/m^3

网友D:
楼主要制造中子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要制造中子星吗?

0.0没那么夸张,就是 搞一台铝屑压饼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但你确定密度只有1.9kg/m^3而不是1.9*10^3kg/m^3

应该是你说的 1.9*10^3kg/m^3....... 这10^3 那得来的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你说的 1.9*10^3kg/m^3....... 这10^3 那得来的啊。。

哦哦。。是 铝的本身密度  2,7×,1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Mpa的压力是作用在180mm的油压缸上的,油压缸输出的力再作用在长方体上。

油缸的输出力是70吨 我算错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入 这长方体密度是1.9kg\m3  那么 质量就应该是 1.9kg\m3x0.0035m3=0.00665咯?

是的

网友:
油缸输出压力是14*3.14*180^2/4=356256.6N

网友:
油缸压力是14000000paX.(0.18/2)^2X兀=356256.6069170825532416637596639N约为356256.6N
密度是用铝块的质量/体积求出来的,不是用压力/体积求出来的

网友:
你这个做法怪怪的

14MPa是油缸中液压油的压强,怎么变成了铝屑内部的压强?

网友:
压力应该是3.14x(180/2)的平方x 14

网友:
密度质量除体积就好啊,有没有特殊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