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先至 --- 动画

楼主(2016-05-08):
运动学请问你用数学怎么追求后发先至?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0661

网友:
只能是比前者跑得更快,或者寄希望于前者走弯路

网友:
好脚力啊。后发先至,其实现实中比较有意思的是火炮的三联发,然后同时击中目标。

网友:
上抛是不是不用动脚。。。

网友A:
没什么牛逼的,如果他抛的角度很大的话,比如说垂直往上抛,不用动也能接住!

网友:
如果往外投的角度高点,谁都能做到,比如竖直网上扔?我只是来凑热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牛逼的,如果他抛的角度很大的话,比如说垂直往上抛,不用动也能接住!

往后面一抛,不用动就站在球前面了~

网友:
水平扔的话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牛逼的,如果他抛的角度很大的话,比如说垂直往上抛,不用动也能接住!

正解。  水平方向的分速度是不变的(不计空气阻力), 只要上抛角度合适, 再加上跑的速度合适, 完全可以做到后发先至

网友:
为什么不直线投试试?

网友(2016-06-15):
垂直往上抛,不用动也能接住!

网友(2016-07-17):
靠,好玩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