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悬窗自锁怎么分析

楼主(2016-05-08):
我们平常开的这种窗子怎么实现推到一定位置就自锁的?

楼主:
需要怎么考虑,有摩擦圆吗

网友:
适当的摩擦力

网友:
做一下受力分析你就知道了,重力方向是向下的,你推的时候是垂直于连杆方向的,所以能自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