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直线轴上下的问题

楼主(2016-05-08):
打算做个输送带,用链轮传动,带动一根一米的轴做上下移动,轴和链条同一方向,该死的老板要求上下移动高度差一米二,链条的传动距离单向六米,上下高度差这个怎么解决?

楼主:
链条打算用双排的,旁边焊上钩子,两个钩子中间放轴,轴是可灵活拆卸

楼主:
就是ABC三点,A点和C点低,B点最高

网友A:
行程6米轴长1米链轮的中心距得8米了吧?轴上的件要是对链轮中心连线的扭矩大轴就不能保证方向了吧?
链条有那种可安装附件的,可以在上面装个导向轴固定座再装轴
其实我没看懂你要解决什么问题,一米二和六米十个怎么样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程6米轴长1米链轮的中心距得8米了吧?轴上的件要是对链轮中心连线的扭矩大轴就不能保证方向了吧?
链条 ...

本人不会表达、

我们是做腊肠的  做这个东西的想法 就是把腊肠挂起来

让工人去整理  因为腊肠一串蛮长的  所以中间要提升高度  要不然下面的很难整理到 (总不能让工人蹲着干活)

那轴要求和链条运行方向一致  我链条可以用链轮拉高  做成 低 高 低 这样

轴长一米  这设备的运行长度也才六米

所以角度在50或60度之间 我怕轴拉高的时候会不会 直接卡死?

网友:
其实我还是没有太明确你的机器的工作模式,能不能再详细一点。
我大概有两个解决办法,一是一个支架用两个支点支撑,在传动链上做两个支点,两个支点刚性连接,与1.2米的挂架组成三角形的稳定结构。
第二是挂香肠的架子放置在一个环形(上下层的)的轨道上,使用一个绳索带动架子运动,只要把轨道设置成斜坡就行了。当然这种方案可以不需要链条,或者仅需要简单的链条

网友:
给出示意图

网友:
听不太明白,画个示意图

网友:
画个示意图最好

网友:
再放个导论: L$ d8 M8 b. `8 Z2 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