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系焊接自动化

楼主(2016-05-08):
老板想把车间管道人工二保焊焊接,改成用设备自动化,或者半自动化焊接。
产品如图,     先用氩弧焊打底后再用二保焊焊接。
直的管子对焊我想把管子放到托辊上,托辊带动管子旋转,然后做个坐标机械手把焊枪装在坐标机械手上控制焊枪的位置。    带弯角的我完全没有想法,请教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    或者市面上已经有相关配套设备介绍下,谢谢!

网友:
弄个圆周形状的导轨,让焊枪在导轨上动作~

网友:
机器人焊接,已经成熟了。

网友A:
船厂配件?弯头部分有办法,三通部分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船厂配件?弯头部分有办法,三通部分没办法

是船厂的,三通可以不考虑。     弯头部分怎么设计,请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B:
可以设计一种直的和弯的通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设计一种直的和弯的通用就好了

是的   我也是这样想的    三通这种复杂的可以不做。

网友(点评):
看看你最大干涉的法兰是多大,话说你们需要坡口机机不?我这边可以有

网友:
旋转轴,工件固定,焊枪转,三通估计多轴应该能行

网友:
你们自己做吗?机器人买别人的吧,买谁家的你就跟谁聊天,让他们帮你出主意

网友:
直接买个焊接机器人不就完了

网友:
6轴焊接机器人,

网友:
焊接机器人套装机,现成的,可与我联系

网友(2016-06-16):
直的好搞,几千块买个自动焊可以了。弯的和三通要机器人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船厂的,三通可以不考虑。     弯头部分怎么设计,请大侠指点一二。

不要自己去设计,还要加个,现在这个非常成熟的产品,量大买一台,量小就手工焊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