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机器人腕部关节设计求教

楼主(2016-05-08):
各位前辈你们好,我正在设计一款六轴搬运机器人,负载在16KG,因为前期资料比较少,就凭自己目前的认知在设计,在设计到腕部的时候,思路不是很清楚, 我迫切地希望各位前辈能提供腕部这一细节参考,我目前在小臂上用电机+带轮+同步带+带轮+谐波减速器,请教下 带轮和谐波减速器连接这一块是不是要设计一个轴来连接,能否各位前辈提供一个思路和图片细节参考,谢谢了!欢迎加我QQ714446345交流

网友:
我也没有接触过,但是有个问题,你的机器人运动速度是多少?精度多少?带轮能够达到你要的精度吗?

网友A:
这也太粗糙了。是毕业设计还是公司产品啊?

网友B:
细节的话参考个大机械臂生产商,模型可以在淘宝上找,可以参考。谐波大部分输出都是法兰端面,同步轮买标准件的话只能做转接咯,当然这要看你买的减速器的具体型号了。

网友C:
你要先选好谐波减速器的型号,然后根据谐波发生器来确定输入端的设计。然后根据柔轮和刚轮的安装方式来设计其他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先选好谐波减速器的型号,然后根据谐波发生器来确定输入端的设计。然后根据柔轮和刚轮的安装方式来设计 ...

谢谢前辈的指点,已经画完,现在在设计做末端的夹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太粗糙了。是毕业设计还是公司产品啊?

毕业设计,菜鸟一个,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先选好谐波减速器的型号,然后根据谐波发生器来确定输入端的设计。然后根据柔轮和刚轮的安装方式来设计 ...

谢谢前辈,已经画完了。。。现在在设计末端执行器,我做的是轴承的上下料,现在要设计一个抓手,正在淘图纸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细节的话参考个大机械臂生产商,模型可以在淘宝上找,可以参考。谐波大部分输出都是法兰端面,同步轮买标准 ...

谢谢前辈

网友:
参考成熟的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毕业设计,菜鸟一个,前辈

毕业设计那就很好搞,随便淘宝一份图纸参考下就好了。
产品设计就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