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精度调整方法

楼主(2016-05-08):
本人新手,请教各位大神个问题。
数控机床有激光干涉仪检测服务的,如果测量存在位置度误差需要怎么去调整机床呢,是调整丝杠,还是可以在数控系统中加补偿呢?

网友A:
你要知道,有些东西是调整不过来的,有些是可以在系统里补偿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知道,有些东西是调整不过来的,有些是可以在系统里补偿过来的

请问怎么补偿的,还有哪些数控系统可以做到这些补偿,是不是国产得数控基本上都没有补偿的功能啊。我看大地的系统就没哟补偿啊?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补偿的,还有哪些数控系统可以做到这些补偿,是不是国产得数控基本上都没有补偿的功能啊。我看大 ...

国产的系统也有这个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的系统也有这个功能了

我想要个三轴的,能不能提供一个具体的型号啊?

网友:
在你说的这种情况,是丝杆螺距补偿,激光干涉仪测出设定距离和实测距离的差值,再根据这个差值,让系统给出相应的脉冲指令,让丝杆多转或少转一点。

网友:
楼主想问激光干涉仪测出的值补在系统的什么位置还是想问激光干涉仪测出的值超差机床怎么维修
激光干涉仪系统可自动测量和补偿机床各运动轴的反向间隙及螺距误差,所配置的自动测量和补偿软件可选择机床所配置的系统品牌和型号。不同的系统反向间隙和螺补的参数是不同的,具体参数参考系统调试。
如果是螺补补进系统后检测值超差就是机床的装配问题了,常出现的原因有:丝杆反向间隙大,锁紧螺母松或者太紧等等,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2016-06-21):
用激光干涉仪定距离测量位置精度,然后把这些数据输入系统里,进行补偿。如果想精度高一点,采集的距离间隔小一点,不好的地方是,系统处理的时间会比较慢